楼主(2020-11-10):
各位控友,目前程序一直在用,怎样简化才能达到最优?结构工程除外,限简单工程,即是梯形图,欢迎各位指点
附件: 月报表.zip (174 K) 下载次数:307

网友A:
上面的换成下面这种思路行不行?

多问一句,具体实现什么内容,最好讲清晰一点。
一语惊醒工控人,我这脑确实没想到。你这思路太好了,模拟成功,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49426]
上面的换成下面这种思路行不行?
[attachment=249427]
多问一句,具体实现什么内容,最好讲清晰一点。

    主要是记录每个自然月内的日产量,触摸屏做个表,然后次月开机时拷贝画面发邮件到邮箱,再生产时清除所有记录重来。
    你的思路很好,我模拟一下,谢谢

网友B:
拷贝画面发邮件到邮箱,,这个应该是人工抄做吧。如果是那就好办。

触摸屏上放31个寄存器D300-D330,日产量假设设定在0点统计,用D8015等于0时把当前产量传送到暂存区D200-D230
到了每个月的1日就把D200-D230一次性传到D300-D330.

D10-D40不要用都是0,用来请零D200-D230,1N的不能用FMOV

谢谢,这个是另一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