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求指点  欧姆龙程序中的复位是红色

网友A:
我这边  下面就填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没有最下面那个0

网友B:
把你的PLC型号贴出来....

网友C:
麻烦截图截全了,你这是不是在功能块里面的。功能块里面禁止直接使用地址。如何在程序里面不可能报这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