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博图15.1里面P指令怎么使用?

楼主(2020-11-10):
新手学习,请教高手,博图里面P指令怎么使用呢 ? P指令上下都还要输入点,不知道怎么搞? 看了帮助说明,也看不懂。
工控小白

网友A:
上升沿吗 上面填你用的那个变量,下面随便填一个就行FB里可以是Static 可以是M区 不能是FC FB的temp
下载积分:+1(wzg87623) 太难我慢学

网友B:
P不是指针吗?楼主说的是上升沿吗,上升沿的话除了上面要给个变量,下面也要edge,要是指针的话,就是指向你要对应的DB数据,建的DB你不是优化数据块访问,类型就是P#DB1.DBX0.0之类的
下载积分:+1(wzg87623) 太难了,我慢慢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