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如何做到位取反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1-10):
西门子1200如何做到位取反,跟三菱的ALT那样的

网友A:
取反取反取反
这个是一直在取反的,不是单次取反,

网友A:
哦 单次的好像没有吧!自己写个块吧
怎么写,求教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我这样写太复杂了

网友A:
可以的,利用个计数器也可以。麻烦不麻烦的 直接封一个FB调用去呗

网友B:
用XOR试试
字节型的,不好区分

网友C(2021-01-10):
IF B(P) AND NOT A THEN
A := TRUE;
ELSIF B(P) AND A THEN
A := FALSE;
END_IF
P代表脉冲
西门子1200如何做到位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