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大佬们,如果5个一行,我想让它走1.2.3.4.5,第二行5.4.3.2.1的走,而且我有4种运行方式。5*4   4*4   5*3    4*3     编程最方便的方法是什么,求大佬告知一下,思路该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垛?

不是的,就是行个数5个。纵个数4个,然后这样形式的有  5*4  4*4   5*3   4*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垛?

一盘料20个,行5纵4,想让它弓字形走

网友B:
你好象发错版块了,这边是机器版块,没讨论三菱PLC。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弓字形走位。由于没有经验,只能用一个麻烦的办法:

根据以上程序,D1 和 D2 是X和Y的坐标值,数值会增加。
D201和D202是X和Y的上限值。可设置。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根据当前值算出目标位置来。
  • 下载积分:+2(qq912468206)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乌龟船长)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holdkcxyz) 感谢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我的只是这样的,你研究的应该不是跟我一样的

网友B:
    噢,你这个走法更麻烦,就象贪吃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你这个走法更麻烦,就象贪吃蛇一样。

    要Y1轴的尾接Y2轴的头,Y2轴的尾接Y1轴的头,让他一直循环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象发错版块了,这边是机器人的。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弓字形走位。由于没有经验,只能用一个麻烦的办法:[attachment=249428]

    根据以上程序,D1 和 D2 是X和Y的坐标值,数值会增加。

    大佬,你看看这个的,这个就是弄弓字形的,但是我不理解

    工件的位置做一个组数据,A,
    取工件的顺序做一组数据,B
    动作时按变址挨个读取数据组B的动作顺序,转换为数据组A的动作目标位置,
    要是位置太多就做个自动按间距计算生成位置数据组A的子程序,每个位置可以单独修改,避免机械原因某个间距不对或是坐标系不平行
    取料动作需要改变,也可以做个能自定义动作顺序子程序,免得现在还要这样动,那样动的
    嫌麻烦可以只做动作程序,数据手填

网友B:
    做好的程序发给你参考下吧: 单侧V1.zip (934 K) 下载次数:341

    说实话,有点舍不得发。因为我年纪大了,脑力退步。开发这种简单的程序都很费劲,折腾了几个小时的成果有些舍不得发上来。

    你最关心的好象是计算位置,这里计算位置就4行程序,模拟点位用了3行

    最让我感到困难的是如何让X和Y的当值前按规律变化,X的规律是12345~54321~ 中间还要间隔Y的变化。
  • 下载积分:+1(zjxcwy008) 感谢分享!学习学习
  • 下载积分:+1(上官文博)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感谢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的程序发给你参考下吧: [attachment=249453]

    说实话,有点舍不得发。因为我年纪大了,脑力退步。开发这种简单的程序都很费劲,折腾了几个小时的成果有些舍不得发上来。

    你最关心的好象是计算位置,这里计算位置就4行程序,模拟点位用了3行 [attachment=249454]

    对的,是关心计算,因为之前我做过一个是1.2.3.4.5    1.2.3.4.5的走法,而且就是直接计算没有用变址,现在这个是弓字形走发,昨晚又问了下我老板,如果不用变址,这个程序我要写200个mov指令给值,我20年9月才入这个行业的现在还在学习阶段。1Q的工资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C:
感谢站长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灰常感谢站长

网友E:
前段时间还真研究过这个,是冲压送料的.

奇数行是12345,偶数行走位是54321这样, 还要求设置料间隙这些.

根据输入材料长宽,自动计算奇偶行数,个数.,  因为是圆形的,偶数行还可能比第一行少一个,,,,想破了脑袋..后来我自己测试OK,但是客户暂停这个项目了.

  • 下载积分:+2(豆豆淘) 好贴好贴!
    bnnyygy

网友E:
    再补充一楼吧,

    因为原来的数控控制器坏了,厂家倒闭了,客户想修好,2轴驱动,XY走位,
    以前是G代码(我不会玩),想办法让我改来能用,啥都没给,我看过几次这个设备,

    第一行是1234,第二行是5678,(或者是567,比奇数行少一个)这样排序,蛇形走位效率最高,

    我自己想的办法,客户输入材料长宽,工件间隙,程序自动求出:

    第一步
    1,第一行能生成多少个,
    2,根据材料长宽,求出偶数行个数(和一行一样,或者少一个,如楼上的图).,
    3,求出总共能做多少行.

    ~~~~~~~~~~~~~~~~~~~~~~~~~~~~~~~~~~~~~~~~~~~~~~~~~~~~~~~

    第二步:

    因为起始都是从1开始,设备有个感应,动作一次,编号+1

    根据给定的编号,求出XY位置,

    伺服走位就很简单了.

    ~~~~~~~~~~~~~~~~~~~~~~~~~~~~~~~~~~~~~

    因为项目暂停,后续详细开发就没搞了.

    楼主这个感觉还要比我这个简单些吧.

    我先用画的图,琢磨了好久才搞出来,我用PLC模拟,程序给出的XY坐标是没有问题的.

    大概排序就这2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补充一楼吧,

    因为原来的数控控制器坏了,厂家倒闭了,客户想修好,2轴驱动,XY走位,
    以前是G代码(我不会玩),想办法让我改来能用,啥都没给,我看过几次这个设备,

    你的比我那的难多了,我的是固定行间距的,到最后都不是我完成的,后面还是靠老板弄的。几分钟就写好了,还让我在旁边看,当时看的时候还是一脸懵(不会变址),现在能看懂一点了

网友F:
    一開機把所有的點位的座標計算好,存在暫存器裡,剩下就是X跟Y遞增或遞減的問題,
    後面利用索引將座標取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開機把所有的點位的座標計算好,存在暫存器裡,剩下就是X跟Y遞增或遞減的問題,
    後面利用索引將座標取出來

    对,就是这样的,但是索引我目前只了解到手动输入,我还想要了解程序输入的
    豆豆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还真研究过这个,是冲压送料的.

    奇数行是12345,偶数行走位是54321这样, 还要求设置料间隙这些.

    根据输入材料长宽,自动计算奇偶行数,个数.,  因为是圆形的,偶数行还可能比第一行少一个,,,,想破了脑袋..后来我自己测试OK,但是客户暂停这个项目了.

    楼主能提供一下程序代码不,真的想学习一下
    bnnyygy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提供一下程序代码不,真的想学习一下

    反正改行了.你参考下吧,...我看了下,感觉自己都重复写不出来了..

    HMI+PLC,我用实体测试过,主体没啥大毛病. 数控送料.rar (2752 K) 下载次数:162

    欧姆龙CP1L+NB触摸屏
    下载学习了,不过你用的是什么PLC跟触摸屏啊?
  • 下载积分:+1(上官文博)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holdkcxyz)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finiiy) 感谢分享,工控因分享而 ..
  • 下载积分:+5(一介俗人)

网友H(2020-12-10):
    谢谢各位大师的分享,受益匪浅,学习!学习! 再学习!

网友I(2021-08-14):
其实做这种算法最有成就感,但是往往很费脑力,做出来以后再重新做一遍都觉得很累,这些都是高端战力的体现,平时不做,不代表能力局限于此。

网友J:
填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K(2022-06-07):
你要做的是根据当前走的是第几个,获取到行,列号。然后根据你的行,列号和行,列间距,通过起始点计算出来偏移量得到要走点的坐标,至于走N型还是S型则完全由你计算控制。例如:当前行数=(当前要走的点数-1)Mod 总行数; 当前列数=(当前要走的点数-1)Div 总行数;x=起始点x+当前行数*行间距;y=起始点y+当前列数*列间距。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L:
谢谢分享,学习中。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