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编程最方便的方法应该是变址吧。我要怎么变址呢?求大佬点一下思路!大佬们,如果5个一行,我想让它走1.2.3.4.5,第二行5.4.3.2.1的走,而且我有4种运行方式。5*4   4*4   5*3    4*3    编程最方便的方法应该是变址吧。我要怎么变址呢?求大佬点一下思路!

网友A:
1 2 3 4 5是指程序步骤吗 ,每一步下面有对应的执行语句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是行个数5个,纵数4个,弓字型运动,两轴,一个X一个Y

楼主:
我还是个小白,教我的人他意思是用变址计算出每一个的位置,一个物料盘,里面行个数5,纵个数4,两轴弓字形移动。他教我的思路:D1000Z0=D2000Z0*D200
D1000:第一个的位置
D2000:(0.0)
D200:行间距
但是我没弄懂他的意思,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往下编程了

网友B:
我最多只能给你这么多了,说多话就要被删除了
大佬,X,Y轴平均值是啥意思啊?没懂
  • 下载积分:+3(一介俗人)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最多只能给你这么多了,说多话就要被删除了

    ……就是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间距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B:
    沙发四大银行头发家具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四大银行头发家具款

    其实整个流程是这样的。这个是5*4的

楼主:
    5*3   4*3的

网友B:
    最简单就是一个个坐标写进去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一个个坐标写进去就完事

    那样要算好多,而且流程也多。教我的人说用变址写,不会超200步的动作,但是我没弄懂

楼主:
    5*4   4*4的运动轨迹是一样的,但是5*3   4*3的轨距又不同,总共要写三个轨迹,就是Y1轴的尾要能接上Y2轴的头,Y2轴的尾要能接上Y1轴的头

网友C:
工件的位置做一个组数据,A,
取工件的顺序做一组数据,B
动作时按变址挨个读取数据组B的动作顺序,转换为数据组A的动作目标位置,
要是位置太多就做个自动按间距计算生成位置数据组A的子程序,每个位置可以单独修改,避免机械原因某个间距不对或是坐标系不平行
取料动作需要改变,也可以做个能自定义动作顺序子程序,免得现在还要这样动,那样动的
嫌麻烦可以只做动作程序,数据手填
大佬,怎么编写计算的可以多点一下嘛
  • 下载积分:+3(一介俗人)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的位置做一个组数据,A,
    取工件的顺序做一组数据,B
    动作时按变址挨个读取数据组B的动作顺序,转换为数据组A的动作目标位置,
    要是位置太多就做个自动按间距计算生成位置数据组A的子程序,每个位置可以单独修改,避免机械原因某个间距不对或是坐标系不平行
    取料动作需要改变,也可以做个能自定义动作顺序子程序,免得现在还要这样动,那样动的

    对,就是这个,教我的人意思就是这个的,但是我没弄懂啥意思,而且我不知道怎么下手编程
    教我的人他意思是用变址计算出每一个的位置,一个物料盘,里面行个数5,纵个数4,两轴弓字形移动。他教我的思路:D1000Z0=D2000Z0*D200
    D1000:第一个的位置
    D2000:(0.0)
    D200:行间距
    但是我没弄懂他的意思,然后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往下编程了

楼主:
    工件的位置数据跟顺序我不知道怎么设。位置是第一个的位置嘛,然后接下来就是计算,按顺序*行间距嘛?但是顺序我又不知道怎么给PLC,所以我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D:
    程序在另一个贴发过了

    X : 12345~54321   Y: +1 +1   如上图

    计算位置那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在另一个贴发过了
    [attachment=249437]

    我也刚发那个贴上了

网友B:
    不就是一个是数组(动作序号),两个变址的程序吗?明天又可以做出了,放到咸鱼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一个是数组(动作序号),两个变址的程序吗?明天又可以做出了,放到咸鱼卖了

    的确是个生财之道,闲鱼好程序是蛮多。有时买一个比自己编省事多了。

网友C:
    D100是计数用的,每搬运一个工件,加1,从0开始
    每个工件都编个号,比如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第一排1,2,3,4,5第二排6,7,8,9,10
    D1000是搬运顺序,填入你想要的取料顺序,允许手动填,重复保护什么的自己加
    D2000是编号1的X轴坐标,D2002是编号2的X轴坐标-。。。。
    D2100是编号1的Y轴坐标,D2102是编号2的Y轴坐标-。。。。
    这个可以写程序按标准间距计算的,数量少,嫌麻烦可直接手动填,
    每次定位移动前换算一下就可以,得到指定编号的XY坐标
    好处是每个工件的XY坐标可以单独修改,取料的顺序也可以任意设定,这个现场调试过的都明白
  • 下载积分:+1(ccliuultra) 感谢分享!學習中。
  • 下载积分:+3(一介俗人)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0是计数用的,每搬运一个工件,加1,从0开始
    每个工件都编个号,比如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第一排1,2,3,4,5第二排6,7,8,9,10
    D1000是搬运顺序,填入你想要的取料顺序,允许手动填,重复保护什么的自己加
    D2000是编号1的X轴坐标,D2002是编号2的X轴坐标-。。。。
    D2100是编号1的Y轴坐标,D2102是编号2的Y轴坐标-。。。。

    谢谢大佬谢谢大佬的无私奉献真的感谢

网友E:
    知道排间距和孔间距不就可以了,剩下只是一些计算偏移量和统计的事。喜欢横走就横着走,喜欢竖走就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排间距和孔间距不就可以了,剩下只是一些计算偏移量和统计的事。喜欢横走就横着走,喜欢竖走就竖走。

    2个月的萌新,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计算

网友F:
    感謝大家,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