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关于三菱  知道FX3U是中小型机  Q系列是大型机
是先学Q系列  还是FX3U系列      学完Q系列是不是FX3U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学了

网友A:
如果有条件,先学Q系列。 这样以后不管是学FX3还是FX5都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条件,先学Q系列。 这样以后不管是学FX3还是FX5都容易点。

好的,谢谢站长 在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