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和S7-1200 Profinet通訊

楼主(2020-11-10):
請教各位前輩,S7-1500和S7-1200 使用Profinet通訊.
指令是GET和PUT兩個指令,互相丟DB的資料.
1. 要如何知道兩邊通訊掉線了.
2. GET和PUT正確寫法.
先在這裡感謝大家!謝謝

网友A:
帮助文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GET和PUT兩個指令,我已經有使用了!
如果通訊掉線了!是該如何知道!感謝

网友B:
断了会报错的吧,ERROR里面有信息,或者你留一个变量当做心跳使用,当这个值长时间状态没有改变,不就相当于断线了吗

网友C(2021-01-15):
你做一个0.5秒的心跳,两边互相监测,如果长时间收不到信号,就证明通讯断开

网友D:
看看这个,差不多

网友E(2021-03-03):
S71200,4.0以上固件版本的支持PROFINET IO从站的。只需配置下,不需要编程。作为1500的从站,通过I,Q通讯。需占用PLC实际的IO地址。可通过西门子PN诊断来判断1200有没有掉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