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1):
FX3U还可以带4轴,在公司看到一老机台3U PLC带了两个步进两个伺服没有加定位模块,我当时想以前的大神是怎么玩的,把程序上传上来一看Y3也可以带伺服电机   [upload=1]

网友A:
轴4是个太监轴

网友B:
可以用Y3,脉冲频率低一些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轴4是个太监轴

想了半天总算理解楼主的意思了,太监没有阮,意思就是这个轴没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Y3,脉冲频率低一些而已。

不知道可以发多少K脉冲

网友D:
Y3低是什么意思啊?比Y0,1,2低,比其他的高,还是和其他的一样?

网友A:
好像20k的样子

网友E:
y3可以的,只是不能高速脉冲

网友F:
是不是左边加了设配器?
三菱

网友G:
FXU3U我没带过4轴,但多年前FX1N不加定位模块我都带过4轴 ,办法总是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