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打孔机自动对刀的问题

楼主(2020-11-11):
有一种伺服打孔机,按下触摸屏对刀按钮,机头带电向工件移动,当碰到工件位置时,机头迅速退回。
那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刀时给机头施加多高的电压?
第二个问题,这种硬件回路是什么样的呢。难道就是通过一个继电器导通来实现的吗?
有没有做过这类机床的大神,帮忙给解答一下。谢谢大家了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A:
有专门的对刀仪的
是的。可是这台机器没有对刀仪。而且机头和机身是绝缘的,所以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谢谢您

网友A:
对刀仪里面有个小的微动开关的

网友B:
对刀时检测伺服力矩,当碰到时,力矩突变,检测到了之后立马控制伺服反转
嗯嗯,谢谢您

网友C:
简单的就是直流24V或5V相连接通,也是可行的
嗯嗯,也非常感谢您。我估计有可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