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1):
直接暂停,不扫描程序,包括计时器停止计时,断开后继续执行程序
附件: 案例1.完整喷泉电路.rar (160 K) 下载次数:363

网友A:
不错,必须看一看

网友B:
盲猜你这个程序只是臆想出来的吧?
在这个三个输出点任意为ON时,按下暂停后,你觉得输出点应该是怎么动作的?
在PLC断电后,暂停键一直为ON时,PLC上电,你认为能够初始化吗?M1还能置为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你这个程序只是臆想出来的吧?
在这个三个输出点任意为ON时,按下暂停后,你觉得输出点应该是怎么动作的?
在PLC断电后,暂停键一直为ON时,PLC上电,你认为能够初始化吗?M1还能置为ON吗?

实机试过了,输出点为on的话按下暂停,当然是一直保持输出了
你说的第二种情况我刚才试了一下一直按着确实不能初始化了,然后我改了一下

网友C:
这跟上次有人发的FX里的CJ  P63是一个意思 ,有重大安全隐患,出了事拍急停都不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跟上次有人发的FX里的CJ  P63是一个意思 ,有重大安全隐患,出了事拍急停都不管用了

这个确实拍急停没用,只要在GOEND指令前复位一下输出就行了,但是应用在喷泉上顶多喷点水到人身上吧

网友D:
只有有一丁点的安全隐患,就不能通过,我们做工控的人,吃的亏都多了。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