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1):
小弟我从业以来一直都是做的过程控制和上位控制,最近在纠结运动控制,请教各位大佬,关于运动控制方向,我们应该需要提升哪方面的知识,还有如何从0开始着手编写运动控制程序,三菱,西门子都可以,我常用的是1500,因为做过程控制嘛,还是西门子博图的面向对象更方便些,现在想转行搞搞运动控制了,特来请教各位大佬!望各位大佬积极探讨!

网友A:
上下左右BABAB

网友B:
都用1500了 水平应该是可以的了
一直都是做的过程控制,对于运动控制还是一片空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一直都是做的过程控制,对于运动控制还是一片空白呀

网友C:
我以前也是主要做过程控制,最近一年才开始接触运动控制,我感觉先去了解那几个指令,然后找个实物练习几天就会玩基本的东西了,至于更深的东西只能在以后的实践中摸索了。
做运动控制主要是用到哪几个指令,还有所谓的多轴联动是怎么做到高速响应的

网友D:
其实在我所理解的运动控制来说,无非就是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什么时候该正转,什么时候该反转,什么时候需要几个电机配合转,也没啥,复杂一点也也就电子凸轮啥的,更复杂的也就走插补咯
对于电子凸轮的计算是怎么做的,具体是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或是什么样的工艺要求,插补的计算又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网友B:
日系的做运动控制比较简单
最简单一个指令就行了。
1500的要设置很多
1500我也没在运动控制上应用过,都是做的集控冗余系统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大佬们分享一下做运动控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