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FACE触摸屏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1-11):
AUTOFACE触摸屏,有没有用过的,现在官网都没有了,找不到软件了

网友A:
又一家oem的受害者,真的只能說這家母廠可以別這樣害人,有的時候綁一堆硬體有的時候綁軟體,甚至有時同一套軟體卻綁韌體不同區域代理就打不開.
你現在只剩兩個方式,一個就是找研華的hmi編輯軟件,另一個就是找屏通的編輯軟件,看這兩個高地位的原廠可否強讀.
如果沒上傳畫面資料只有編譯過的原始碼,無法反編譯,甚至連型號轉換都不行,必須要有aotoface軟件跟一模一樣的舊機才能1對1維修更換.
至於要修改應該是完全無望.

~~業餘打工仔~~

网友B(2021-05-18):
从旧设备上拆下一个。找不到软件。只能当废品处理了。
AUTOFACE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