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母龙PLC 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0-11-11):
好,
我正在学习欧母龙PLC编程,用CP1H 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接线:PLS- --100.0 DIR---100.1(100.2) PLS+、DIR+接DC24V
回原点正常,就是不能定位,帮我看看哪里问题,感谢

楼主:
20.01 接通时PLC上100.00 100.01 100.02都没有输出,电机也不动

网友A:
原點有沒有成功
絕對位置運轉需原點完成

楼主:
原点可以正常,先碰到0.01减速,到0.00停止

楼主:
但是A280.03没有信号

网友A:
A280.05狀態為何 0 原點確認 1原點未確認
檢查A280.07 0沒錯誤 1錯誤發生中
檢查A444 錯誤代碼
基本上我認為你原點沒成立
回原点动作看上去正常,到原点后A280.05 OFF
A280.06 ON
A280.07OFF
A444 = 0

网友B: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回原位正常 A280.5 off ,A280.6 on ,A280.7off ,A444=0,A276=0
PLS2也不动,PULS+ACC也不动,想不明白哪里问题 [upload=1]

楼主:
现在用PULS+SPED完成了定位动作,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以前为什么不动,现在为什么又动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我设置目标和速度的时候用的MOV里面的值显示很大,后来用了MOVL好了,、
哎细节没注意,白搞 两天,
希望给初学者一点帮助

网友C:
以后编程要注意细节,并且做东西时候就规划好各种寄存器以及整体D,M等的整体分配提纲,D的尽量只用双数如:D0 D2 D4 D6,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大的运算一般都占用两字或者四字。D的各个区域用途规划好,即使我们这么浪费的使用,数据寄存器依然足够我们使用了,所以没必要珍惜。还有就是大的数据运算指令要仔细看,每个细节,另外要养成经常做笔记的习惯。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