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讯失效

楼主(2020-11-11):
遇到个问题,之前一直用的程序,后来换了个ESA的主机,跟触摸屏通讯一直是虚的,一开始从最基本的查起,排除了通讯线问题和,最终定位到X0 X1的高数计数输入,当我把计数输入脱开后,所有运动都可以正常执行,通讯不会断开;只要一把编码器的高数计数接进去,就会出现通信不稳定。 奇怪的是之前用的DS主机模块,其它硬件都一样,接法一样,也没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强电干扰,我信号线和强电都是分开的,也不存在干扰情况啊。

网友A:
可能和24V电源有点关系。/ES-A的24V电源如果和别的东西短路,PLC就会死机保护。
ESA 输入端的24V 和SS我也没接任何东西,我高数计数输入是外部供电的,之前DS的一直这么用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24v电源电路查查,

楼主:
我编码器信号是通过5转24V模块转换到PLC输入的,模块端编码器的信号指示灯是正常的,没有出现计数增加现象,但到PLC端信号会有的时候回一直增加,然后就是通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