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干扰测量值

楼主(2020-11-11):
产品本身是金属外壳,是客户自制的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设备上有一台伺服,伺服未励磁时,电压信号在示波器上是一条直线;只要伺服一励磁,电压信号的噪声非常明显,前面一段直线,后面一段尖波凸起凹下,然后有一段直线,一段尖波。已经把伺服的线和传感器的线分开布置了。伺服电源也有滤波器。还有其它的一些方向能降低这个干扰吗?

网友A:
既然能自制输出电压信号的传感器,那再自制一个输出电流信号的传感器试试
真诚感谢!这个不现实,人家产品就是电压规格的。。。
下载积分:+1(lvpretend) 热心助人!

网友B:
伺服另外电源供电试一下

网友C:
伺服接地,伺服输出端装滤波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