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1):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435C8000怎么解出来220.5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5C8000怎么解出来220.5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我想知道有没有个指令转化  把435C8000  变成220.5

网友A:
直接建个real变量就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建个real变量就出来了啊

怎么操作啊,用 DINT_TO_REAL   还是FLTL 啊    这两个都不行啊 转化出来之后都是直接转化成10进制 然后加个.0

网友A:
加我微信 我头像上面
  • 下载积分:+3(见贤思齐焉) 真诚感谢!

网友B:
    直接用 浮点数指令 去操作该地址不行吗?
  • 下载积分:+1(见贤思齐焉)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浮点数指令 去操作该地址不行吗?

    可以的   我终于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