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求一个 伺服电机应该咋写

楼主(2020-11-12):
求伺服电机在io表上应该设几个点 我这边没有加原点感应器 plc上应该接几个点

网友A:
伺服电机一般至少需要PLC2个点控制,就是脉冲和方向。
有时还需要使能和复位
所以留4个输出点好些。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5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看你要走什么样的输出控制 有很多模式 速度 位置 扭矩模式什么的 需要你根据情况设置

楼主:
伺服驱动器控制脉冲驱动电机运转 但是现在伺服脉冲在输出电机好像没锁轴 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和输入值 齿轮值这些已全部设定ok了 求指点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C:
先这样搞搞,在那样写写,这样就动起来了

网友D:
没锁轴,说明伺服没有使能ON,先确保伺服上电锁紧状态
哦,对了这是位置模式,如果扭矩模式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