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MB91问题

楼主(2020-11-12):
三菱QJ71MB91与变频器通讯共有28台,QJ71MB91只有32组自动通讯参数。有那位兄弟做方便发个案例吗

网友A:
参照手册,参数一设置就没啥了 32组每组都可以设置一个从站,既可以写也可以读,再不够可以用指令读写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