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6个夹爪一起上下料,一次就是下6个,可以随机屏蔽夹爪,产量统计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每种情况列出来太麻烦了。三菱3U 的PLC
先有鸡

网友A:
换个思路,每个夹爪或者下料的地方加有无料识别,用这个有无料识别信号来计数是不是要简单一点?
  • 下载积分:+3(xlz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每个夹爪或者下料的地方加有无料识别,用这个有无料识别信号来计数是不是要简单一点?

    现在就是下料没感应才这样的
    先有鸡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B:
    爪子动就加一
  • 下载积分:+3(xlz123)

网友C:
    BON指令 计算选择夹爪使用的M有几个 然后每次相加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3(xlz12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ON指令 计算选择夹爪使用的M有几个 然后每次相加就可以了

    就是判断ON的个数
  • 下载积分:+3(xlz123)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N指令 计算选择夹爪使用的M有几个 然后每次相加就可以了

    好的,非常感谢
    先有鸡

楼主:
    感谢回帖,已解决,本来时按每个夹爪单独计数,再把6数个加起来。4楼的方法好像更方便
    先有鸡

网友E:
    六个夹爪装压力传感,程序里记通断次数然后和运算结果即产量

网友F:
    写6个DINC  然后 关掉的 就不执行 就行了  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写6个DINC  然后 关掉的 就不执行 就行了  哪有这么麻烦

    对的,6个DINCP前面加6个M识别有没开关。分别计数完后再用一个SUM指令。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H:
    学习了,有类似项目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