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v2.5版安装后打不开

楼主(2020-11-12):
s7-200Smart v2.5版安装后打不开,,点击软件显示:“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求助各位大师点解。
是不是和SP9冲突

网友A:
不会冲突

网友B:
这个软件挑剔电脑系统。
如果可能,在虚拟机系统里面用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系统不能是GOST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系统问题

楼主:
XP系统换W10好了

网友D(2021-01-31):
smart 要第一安装

网友E:
xp?还是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