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MINAS-A4伺服和电脑RS232通讯线做法

楼主(2020-11-12):
现有一台求MINAS-A4伺服,想总览参数,需要通过232通讯,有哪位大师知道这条通讯线怎么做么,谢谢

网友A:
看插头形状,我估计和三菱的QC30R2的线一样的。
你可以试试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做好做,就是伺服驱动器端的插头有点贵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