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5U SD卡可用什么卡替代推荐卡

楼主(2020-11-12):
我现有一台5U为16年X月 生产,固件版本:1.031 我想升级固件,但NZIMEM卡(手册推荐卡)太贵,只升级固件临时使用一下。请大神指点用什么SD卡可可以实现此功能。谢谢!

网友A:
我用的1g普通的SD卡

网友B:
https://item.jd.com/26874013511.html#crumb-wrap
别买太好的,太好的三菱跟不上。
京东上速度比较慢的那种就行了。千万别买超高速。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淘宝上搜,找最普通,最小的。最便宜的那种,就可以。

网友D:
淘宝搜sd卡,最小内存的,太大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