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2):
用伺服做的一个四分割转盘  每个工位是有物料感应器X10  X11  X12  X13   当转盘在0度时为下料位  在90度是为上料位  在180度时要做一个物料旋转动作且当前位置有料感应要检测到有料    在270度是要对物料进行加工同样有料感应要检测到有料,这样循环。现在想在在下料位时给当前值清零,但一清零位置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大神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记录到当前的位置又不影响给当前值清零。

楼主:
每个工位有两个电磁阀单独控制吸气和吹气,仅在下料位时断吸气然后吹气。在180度时有料且旋转到位后,在启动转盘到270度才会进行加工。

网友A:
我想到的方案一:转到0度就清零脉冲;方案二:用四工位凸轮分割器替代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的方案一:转到0度就清零脉冲;方案二:用四工位凸轮分割器替代伺服

就清零了不知道转到哪个位置了用分割器也不知道转到什么位置了。每个工位的动作不一样,同时还要判断工位上有没有料。

网友A:
其实不难,标记其中一个工位MOV K1 D1,转一下MOV K2 D1,再转MOV K3 D1,再转MOV K4 D1,转回来MOV K1 D1;保证1→2→3→4→1→2.。。。的循环

1.各工位的启动条件是转盘转到位且检测到有料
2.转盘的启动条件是全工位动作完成
3.如果有NG判断,NG料做好在籍,转动时一并传送
  • 下载积分:+2(逆风不怂)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的方法可以,最近做的小设备都是转盘的就,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C:
    日本有固定的角度控制器,这类控制在转盘式灌装机上应用很普及的,比如瓶装饮料,罐装,拧盖,贴标等等,你可以查查这方面的产品资料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难,标记其中一个工位MOV K1 D1,转一下MOV K2 D1,再转MOV K3 D1,再转MOV K4 D1,转回来MOV K1 D1;保证1→2→3→4→1→2.。。。的循环

    1.各工位的启动条件是转盘转到位且检测到有料
    2.转盘的启动条件是全工位动作完成
    3.如果有NG判断,NG料做好在籍,转动时一并传送

    下午也想到这个方法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