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教各位大侠,为啥PLC一上电RST即置位

楼主(2020-11-14):
最近在维修设备时,发现其PLC程序一启动,其复位指令控制的M40就被置位了,但前面的条件都没有满足,M40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查找,M40和M40肯定有一个导通过。
自锁M40,M41来查找,到底哪里触发了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CMP是不是比较指令D1D200一上电的值,使M40变换了吧如果D0>D200,M40=1
如果D0=D200,M41=1
如果D0<D200,M42=1
程序不全我猜的

楼主:
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的程序,D1存储的是当前温度值,D200是温度设定值。C是计时器(记录M8014脉冲数的),这几个程序步是通过比较D1和D200的数值,当D1≥D200的时候,M40和M41就复位M40,当D1小于D200时,M42动作设备开始加热。这个M40是长期处于比较状态的,所以必须要用RST指令复位。
为了避免M40中途发生了冲突或被使用过,我把它换成了M210,但是在模拟运行时,发现这个M210还是处于置位状态。

楼主:
我又找到以前程子华老师的一个CMP比较程序的范例,我把这个程序做了模拟测试,发现程序一运行,RST没有出现开机即置位的状态。感觉之前提到的这个程序还是在某一段上有bug。
个人认为,在一个程序中如果发现有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应该尝试把程序不重要的,或者没有直接关联的部分全部剔除掉。把有问题的核心程序内容进行单独的测试,或许能看到问题所在。

网友C:
那个显示是正常的。

楼主:
不是正常的。因为这个M40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导致加热程序出现了温度不可控。以前不是这样子,肯定是程序在编写调试过程中有什么细节部分有问题。下午我把程序再精简一下,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D:
你在搞笑吗,那是线圈状态,表示M40处于OFF状态,啥RST置位

网友D:
上一条CMP指令把M40置位,下条M40把自己复位,有什么问题吗,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E:
仔细检查程序 会不会间接使用到该位 被置1了

网友F: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D1>D200,M40当然动作,你又利用左下方的M40触点接通RST M40进行复位,能复位吗???你能复位输出动作点,但你不能复位动作条件D1>D200,你这程序行不通的
工控之路漫漫长,虚心向前辈学习

网友H:
RST只是代表一种状态,第一张图片M40为off,  和RST M40的状态是一致,并不意味着RST M40一直接通。至于RST C0为什么不显示ON状态,是因为C0不是0,和RST C0结果不一致。

网友I:
M40动作时SET T0 K0
M41动作时SET T1 K0
再用T0跟T1去RST M40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温度控制的程序,D1存储的是当前温度值,D200是温度设定值。C是计时器(记录M8014脉冲数的),这几个程序步是通过比较D1和D200的数值,当D1≥D200的时候,M40和M41就复位M40,当D1小于D200时,M42动作设备开始加热。这个M40是长期处于比较状态的,所以必须要用RST指令复位。
为了避免M40中途发生了冲突或被使用过,我把它换成了M210,但是在模拟运行时,发现这个M210还是处于置位状态。 [attachment=249550]

感覺你這個要做一個甚至多個上下限,用PV-SV的差值去做上下限比較,用ZCP指令更好一些。看上去應該是加熱液體的,如果是熱風這樣控制可能會不穩定。
“这个M40是长期处于比较状态的,所以必须要用RST指令复位。”這個不大明白你的用意,長期比較狀態爲什麽要用RST復位?比較結果的ON/OFF就是你比較出來的結果,等條件變化了結果自行就會變化,並不需要你單獨用指令去復位它。

网友K:
“这个M40是长期处于比较状态的,所以必须要用RST指令复位。”這個不大明白你的用意,長期比較狀態爲什麽要用RST復位?比較結果的ON/OFF就是你比較出來的結果,等條件變化了結果自行就會變化,並不需要你單獨用指令去復位它。

需要复位的意思是
当驱动CMP指令的条件断开了,M40-M42的ON或OFF会保持当前的状态,即使比较的寄存器数值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一定的场合需要复位M40-M42的状态。
当然如果CMP的指令一直在执行,输出状态也一直同步变化。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L:
程序是否存在比较指令,查一下M40, 41 42

网友M:
有原程序吗。发来学习一下。如果只有一台机,研究难度肯定大。有两台一样的机器就有比较。研究的过程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最后有了进展就很happy。如何能把程序的bug控制得最好是一直以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