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请教

楼主(2020-11-14):
大佬们好。。。我最近学习了三菱ST语言,发现全局标签和局部标签,FB块很好用。当然新建的时FBD程序。。。。现在我想新建简单梯形图程序,也能使用全局标签,局部标签和FD块。。我搞不出来呀。。。。求助各位大佬
船到桥头自然直,别怕,莫慌,且看!

网友A:
简单程序不行的
个人感觉不太像不行。。。。应该是可以没找到方法
小侯

网友B:
是像這樣??
额。谢谢。。但并不是这样的。。

网友C:
新建简单工程,勾选使用标签。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是的。。就是这种效果!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FB使用也有短板,在线修改写入比较慢,相同程序多次调用确实方便,例如多个星三角电机控制,针对5U或者R系列还行,Q和3U都有弊端,拆东墙补西墙,有点版本低一点写进去出来就不对了
是的。。。局限性比较大

网友E:
简单工程可以,就是限制多些,建议用FBD/LD 和 ST 写结构化程序
GX Works2 Version 1 操作手册 简单工程 功能块篇
GX Works2 Version 1 操作手册 结构化工程篇
可以看看这两个

网友F:
这个不是建立程序时选择用什么编程的么,,,中间可以更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