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4):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现在有一通讯问题请教大家。用松下PLC:FPG-C32TH作主站与FP-X C14T作从站,作485通讯怎么做?
                                 FPG-C32TH的通讯插件是FPG-COM3,FP-X C14T的通讯插件是AFPX-COM3。
                               是用 PC(PLC)链接功能,还是用MODBUS RTU通信,怎么接线,怎么设置?
    谢谢,各位师傅了。
相互学习

网友A:
485的好搞。我们这里FP-XH与三台FP-X0都是用485。有点毛病就是比如有时L信号接收不到。

网友B:
自带的485PClink功能

楼主:
谢谢1,2,3楼的师傅们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