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5):
Scu21串口控制打印机,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打印机正常,将scu21参数调到和串口调试软件一样,用txud指令发送字符串 丅XDuD5000,结果打印出来的字符少了很多,D5000中预存ABC Defghijklmnopqrstuvwxyz. 打印出来abegh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能用串口助手调打印机那么也可以用串口助手调SU21,把SU21的输出打印到电脑上看看就知道了~

PS:好多年前做过SUXX接扫码枪还有控制打印机打印二维码,也是这么过来的,调通一头然后反过头调另外一端,其实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