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5):
如图所示
1.Q1空气开关驱动单项220V伺服,带1KW电机,配20A断路器,是不是太大了?
2. 漏电保护需要装在位置3处吗? 还是直接把Q1空气开关换成漏电保护的更好? 零件4是通断开关,感觉位置3再加个漏电保护,太浪费了
3.漏电保护选用20A,脱扣电流30MA的吗?  我搜遍论坛,都说变频器不能接漏电保护,但我这个是伺服驱动器,应选多大的漏电保护呢?  我担心频繁跳闸? 选大了,又起不到保护人的作用了

网友A:
公司环境比较差,
对电的安全比较重视,
所有设备均装漏电保护,
变频,伺服同样安装,
小功率伺服一般30ma,
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非标设备,我们这里用基本上要么就是总闸加漏电保护。其他小功率都是用1P断路器,大功率负载用2P断路器。容量选得不合适,可能会有点小问题。同样的机器,虽然说不跳闸,但是,闻电路附件,有的有点焦味。

网友C:
伺服与变频归为一类,只是容量相对小而已

网友D:
之前遇到过加漏保后:一台设备单独使用正常;两台同时使用,不定期的漏保跳闸

网友E:
有些伺服说明书上要求的参照空开感觉比较大,20A很正常
知易行难

网友F:
伺服平时很少加漏电这类东西,如果感应电的话很容易误动作跳闸,影响设备运行

网友G:
正常来说,在4处装个负荷开关,在3处加装1P+N的漏保(D16,D型脱扣30MA),在1处装个1P D10就可以了,当然土豪公司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