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指令的迷惑

楼主(2020-11-15):
各位老师好:近来编了一段配料程序,同时用两个称配料,奇怪的是A称每到第8个仓就进行不下去了,B称正常,如果把B称的程序删除,那么A成也可以正常模拟,所用元件没有冲突的,
同一步里,明明该导通的没有导通,W120.00和W141.07在同一步里,同一时间内都该导通的。
不知为何,特求教,望大师指点,拜托!!!

网友A:
PLC的工作原理时从上往下,循坏执行。很明显,你这是W120.08和W130.08作为线圈重复使用了多次。

楼主:
没用重复线圈,估计是我用了两个STEP结束指令的原因,分支后该怎么合并哩?

网友B:
曾经遇见过该导通不导通的,然后找了n遍程序都没理解,后来发现监控的程序和PLC里面的程序不同,或者在线修改没修改进去?为什么要用什么STEP指令呢

网友C: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逻辑有点乱,合并时分清支流汇入主流的条件是串的还是并的就行了。

楼主:
我想程序两个条件满足后结束步程序,该怎么编程序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