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6):
当PLC和伺服时一家的,可以用它的总线控制,这样通信速度、兼容性都好,使用的有三菱、汇川。遇到PLC和伺服不一个厂家,PLC控制多个伺服时,基本上都是采用脉冲形式控制,使用的有三菱、信捷PLC + 台达、百世康伺服。总觉得这样不够方便,想尝试Modbus协议控制,Modbus RTU 或者 Modbus TCP总线形式控制。使用过的师傅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多玩玩西门子,基本都是总线的

网友B:
这个主要看实际场合的需求,我用过三轴而已,用的是485的接口,如果电机越多的话,就越慢。接口的选用对速度影响很大。

网友C:
一两个还可以,多了。通讯速度慢,肉眼可见的延时

网友D:
MODBUS的实时性很差的。

专业外协

网友E:
9600 波特率,  485 半双工通讯.   收发一帧数据 要10mS 左右.  每个设备轮询, 多了自然延时很严重.
精准定位自然就不用考虑了.    速度模式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只能跑点对点,复杂的应用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