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X work2安装

楼主(2020-11-16):
GX work2安装一直失败,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安裝包是否完成?
2.是否解壓後安裝?
太阳雨

网友B:
安装包问题,重新下载安装包。

网友C:
换个版本的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2021-01-04):
楼主这个情况我今天也遇到 了,我看你也是WIN10的系统
在出现这个对话框之前,还有个提示好像是说有个安装环境的注册表文件装不了,然后只能选择中断安装,才出现这个提示的
软件包就是在咱论坛下载专区下的,应该是没啥问题的,晚上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