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伺服电机最大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0-11-16):
手册现在电机最大速度是3000转
带着丝杠导程16
电子齿轮比设的16∶1
那么可以设置的最大速度是多少啊
那个大哥能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A: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三零J3的极限速度好像是6000转,台达的AB系列的好像是2000转,不能超过2000转。

网友C:
额定转速/减速比*导程/60 m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定转速/减速比*导程/60 mm/s
谢谢大哥,那么我现在输入速度350就不行了,就报警了,改了初始速度和加减速度550可以,但是感觉速度没加上去,就到位置了,什么情况

网友D:
350是啥單位阿

网友E:
速度越快,阻力越大,有时电机可能报警过载了,而不是超速了。
伺服一般都可以监控到负载率,或当前速度。
你先输入可以用的速度,监控一下 负载率 和 速度,然后一点一点向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