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6):
各位大神,我用kepware v4.5 opc与 s7-1200通信,但咋都通信不上,同样,kepware v4.5 opc与 s7-300通信,就很正常了,

看论坛里有朋友说的方法,连接在这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194931_1072.html

但照着做了,还是不能通信,按论坛里方法操作,就卡在了第6步到第7步之间,还是不能通信,http://bbs.gongkong.com/D/201803/751591/751591_1.shtml

请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后来改用kepware v6.5 opc与 s7-1200通信,但还是通信不上
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啊!!
感谢感谢!!

网友A:
挺简单的啊 默认设置咔咔点就行了  有问题加我微信吧 头像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简单的啊 默认设置咔咔点就行了  有问题加我微信吧 头像上面

你默认设置咔咔点就行了,是因为你使用的不是4.5的版本,而是高于4.5的版本,4.5的版本与1200通讯主要卡在CPU Slot号这里,

网友B:
直接从网上找一个别人改好的文件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去折腾,要么就换高版本,但是高版本又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电脑配置实在太低的,高版本又会卡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改用kepware v6.5 opc与 s7-1200通信,但还是通信不上
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啊!!
感谢感谢!!

安装高版本也不行的,确认设置没有问题的,把系统重做了,绝对OK,

网友C:
PLC的设置有问题吧,GET/PUT没打开
  • 下载积分:+1(旺金源) 真诚感谢!确实是PUT/GE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LC的设置有问题吧,GET/PUT没打开

    他已经按连接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194931_1072.html里面的操作过了,
    说明GET/PUT肯定是勾上的了,

网友D:
    你可以尝试一下PLC-Recorder进行数据采集和转发,采集的配置很简单。

网友E:
    如果是高级语言编程开发,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F:
底层都是走S7协议,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一般也都是操作问题,KEPS作为一个商业软件,支持是很完善的.
如果买了正版授权可以打电话叫客服手把手教你,教不会再教,教到会为止.
如果没有买,那就去看帮助,把所有的帮助文件看一遍就完事了.
正常情况下,就是下一步下一步就通上了,人家做了几十年非常完善了,不要自作聪明去尝试一些不正常的操作(比如那个改槽号什么的,不需要啊~)

网友G:
建议楼主改用HSL

楼主(2020-12-24):
感谢大家都关注和指导,最终确认,kepware v4.5 opc与 s7-1200通信,就是通信不上,V4.5版本不支持和1200通信。换成6.5版本就可以了!!
楼上有朋友说咔咔点就行了的,完全是他使用的版本比较高而已,
说改槽号的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H:
给楼主赞一个,解决了问题不忘给大家反馈一下。前阵子跟客户配合做MES,对这软件真没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