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松下FP7轴控模块,圆弧插补和独立轴定位偏差问题

楼主(2020-11-16):
设备用FP7轴控模块PP04T做圆弧插补模式和独立轴模式定位。可是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独立轴定位时会有位置偏差。现在处理的情况是每次动作完成都把两个轴都回原,但是这影响了设备的生产周期。特此请教一下前辈们,有遇到类似情况?有什么解决方法。
多学多用!

楼主:
因设备有保密协议,只传有问题部分的程序。
多学多用!

网友A(2021-03-17):
看下是否有干扰

楼主(2021-08-20):
回来补一下坑,如果设备需要用到圆弧插补功能切运行速度是高速的话,建议还是单独使用两轴做插补轴,不要使用独立轴、插补轴来回切换动作,因为来回切换的过程容易产生误差导致位移累计偏差(可能跟CPU的扫描周期有关系吧)。
多学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