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6):
手上有个上位机与FX3U的通讯项目,需要采的数据较多,默认的9600刷新有点慢,用GX软件可以设置到115200,通信正常,但是断电后又恢复到9600了!求解救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技术高端

网友B:
好像D8400可以设置通讯格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D8400可以设置通讯格式

D8400是MODBUS通訊格式

网友D:
d8120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D8400是左侧通信模块的参数,D8120是BD板的通信参数

网友E:
三菱公司为了保护它的知识产权,限制了对PLC波特率的修改,除非你知道加密算法。该系列PLC每次上电都会生成一个随机码,需要将这个随机码经过加密变换,生成一个解锁码写入到PLC中,才能修改波特率,否则只能使用9600bps,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公开这个加密算法。

网友F:
推荐您使用5U以太网,价格贵一点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公司为了保护它的知识产权,限制了对PLC波特率的修改,除非你知道加密算法。该系列PLC每次上电都会生成一个随机码,需要将这个随机码经过加密变换,生成一个解锁码写入到PLC中,才能修改波特率,否则只能使用9600bps,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公开这个加密算法。

没错,串口监控也是这样

网友G:
9600速度有点慢,会有滞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