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过以太网控制伺服驱动器和电机

楼主(2020-11-17):
三菱有以太网控制伺服驱动器的设备吗?一直用脉冲的,还没有接触到以太网控制的,程序也有区别吗?

网友A:
走通讯的 不占用点数 程序较为繁琐

网友B:
CC-LINK 可以

网友C:
那是说总线型伺服嘛?好像有 但具体不清楚哪款PLC有支持ETHERCAT总线

网友D:
主要是三菱自己卖总线伺服,目前没见过三菱支持Ethercat的模块。松下的倒是有,使用较憋屈。基恩士的也有。基恩士还有支持安川总线的。欧姆龙的也有。

网友E:
CClink IE Fied B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