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329异常结束标志位没输出,请老师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17):
M8329异常结束标志位没输出,请老师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所有的与时序有关的指令均不能模拟,如定位指令,脉冲输出,脉冲输入,PID等等。
谢谢老师

楼主:
M8329异常结束标志位是ZRN/DSZN/DRVI/DRVA/DVIT指令的,当触发正转极限M8343(Y0),反转极限M8344(Y0)M8329才至ON一个扫描周期,比如用DRVA指令发5000个脉冲而发脉冲中中途断开驱动条件M8329是不会至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