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控制程序

目前手头上有五颗水泵马达分别五台变频器控制
我的控制需求如下  请问该如何编写PLC程序比较适合呢?

1.    每次开启时均开启其中1、2、3、4马达 听机后下次开启则是2、3、4、5马达依此下去循环
2.    变频控制则是当温差小于设定值则降频、反之则增频,若是降频至30Hz时温差仍是小于设定值时则是关闭第一台而其他台则是根据温差判断是否增频以此类推下去

请各位前辈不吝指导  谢谢  最好是三菱或是永宏的程序  不然小弟看不懂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A:
移位指令不行?

网友B:
PROGRAM Main_PRG
VAR
        iMotor: ARRAY[1..10] OF INT := [15,30,29,27,23];
    iOutPut : INT;
    iMotorCmd : INT := 1;
    iMotorSts : INT;
    bStartBtn: BOOL;
    bStopBtn: BOOL;
    RT: ARRAY[1..5] OF R_TRIG;
END_VAR

RT[1](CLK := bStopBtn);
RT[2](CLK := bStartBtn);
IF RT[1].Q THEN
    IF iMotorCmd <5 THEN
        iMotorCmd := iMotorCmd + 1;
    ELSE
        iMotorCmd := 1;
    END_IF
    iOutPut := 0;
END_IF
IF RT[2].Q THEN
    IF iMotorCmd >= 1 AND iMotorCmd <= 5 THEN
        iOutPut := iMotor[iMotorCmd];
        iMotorSts := iMotorCmd;
    ELSE
        iMotorSts := 0;
        iOutPut := 0;
    END_IF
END_IF
  • 下载积分:+1(幽默人生)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GRAM Main_PRG
    VAR
            iMotor: ARRAY[1..10] OF INT := [15,30,29,27,23];
        iOutPut : INT;
        iMotorCmd : INT := 1;

    先感谢二当家的帮忙
    但是这语言 我有点看不懂

    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阶梯图呢?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C:
    只有5种情况用加一指令就行

网友C:
    别的条件加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条件加上就行。

    感謝前輩指導  受教了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条件加上就行。

    前辈 请教一下 那下面这个条件要怎么编写会比较适合呢?
    再麻烦您帮帮忙

    非常感谢您

    2.    变频控制则是当温差小于设定值则降频、反之则增频,若是降频至30Hz时温差仍是小于设定值时则是关闭第一台而其他台则是根据温差判断是否增频以此类推下去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C:
    数值代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值代入进去

    真的很感谢前辈的帮忙 我受教很多
    但是我有五种不同模式启动的马达
    怎样去判别该关哪一台呢??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D:
    呵呵  估计得全部帮忙写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估计得全部帮忙写完才行

前辈别这样 我只是个新手 想多多参考大家的写法和逻辑
我也很感谢大家的帮忙

很感谢您的指教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C:
这是第一个模式,别的都按这个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一个模式,别的都按这个写

感謝前輩的指教 我學習了
也感謝本帖有回應的任何前輩
我只是个新手 问题比较多 请各位前辈多多见谅

网友E:
空杯心态去学习,基本都是高手

网友F(2020-12-18):
大哥 这个是恒压供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