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7):
公司做自助机的,需要多个界面多款产品结合写上位机,目前软件工程师不是工控行业的,只能用串口与plc发讯问指令通讯。这样的界面很卡还容易出错,并且不能做到像触摸屏软件那样直接通讯显示状态,请教大神这个是要用什么软件做,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C#窗体软件 走网口

网友B:
用组态软件就可以了。如果自己用高组语言写软件那你们工程师技术得好
Q552020320

楼主:
他一直问我可以不可以,导成EXE文件,这个我也不懂平时都是直接买触摸屏使用触摸屏配套的软件用的。

网友C:
这还想啥,C#或C++.PC端开发啦

网友D:
c# JAVA python 都可以,不推荐用组态软件,灵活性不好。

专业外协

网友E:
市场有现成的,尽量就不要自己开发。

网友F:
  • 下载积分:+1(huanggong)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G:
    现在用 C#做窗体,倍福做下位,  ADS通信。 我负责上位,软件还没写出来。 写好可以跟大家交流下,刚开始用C#
  • 下载积分:+2(plcchina) 成功了要分享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网友H:
    界面卡,一个是硬件配置没有跟上,另一个是软件没有优化好,快速的,可以使用组态软件进行开发,这样你就不用去操心这个通讯的问题,但是组态软件的灵活性,没有像其它的C++\C#\VB\等高级语言开发的好,特别是一些组态软件本身不自带的驱动,也只能通过组态厂家给你开发,又得加外收费,如果跟PLC通讯的点数不多的,自己可以根据协议开发一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你可以把通讯部份做成单独的一个公共部份,还有就是两个界面同时都要读PLC的D0数据,你不需要两个界面都发指令,做好轮循,还可以直接调用现成的库,或者走OPC通讯。

网友G(2020-12-19):
    做了一个月, 界面大约做了一半了。  用的的知识主要是容 器(为了适应不同显示器), 数据库的建表,查表,删表, 委托, 感觉还是挺容易的。 最后才会做通信部分 ,那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I:
    牛逼啊你们,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J:
我觉得用G语言可能更加好点,因为C语言需要基础编辑

网友K:
专业C#程序员路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现在用 C#做窗体,倍福做下位,  ADS通信。 我负责上位,软件还没写出来。 写好可以跟大家交流下,刚开始用C#

我也在研究C#于倍福的ADS,一起交流学下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也在研究C#于倍福的ADS,一起交流学下啊

OK 下面快做了。  看变量怎么能批量的读写, 或者读写顺序。  感觉 还是有点复杂的。

网友M:
界面很卡还容易出错,说明你们的软件工程师, 软件都写不好。  UI和采集线程事分开做,界面不可能卡。

网友N:
路过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