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如题,伺服电机带动的转盘机械上面干涉受阻了不能及时报警,会过个1S后才有报警信号,但后续的动作还在执行,直接就撞机了。伺服电机上面应该改什么参数,转矩限制吗
先有鸡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转盘的安全条件没有写好。所有工位上的气缸或者轴必须回到安全位置。转盘才能转动
  • 下载积分:+2(xlz123)

网友B:
    有一个最大扭矩限制,可以设置一下
  • 下载积分:+2(xlz123)

网友C:
    伺服既然没走到指定位置,程序后续动作还能继续进行?那就是你的程序逻辑有问题了
  • 下载积分:+2(xlz123)

网友D:
    互锁程序部分要写好
  • 下载积分:+2(xlz123)
  •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网友E: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转盘的安全条件没有写好。所有工位上的气缸或者轴必须回到安全位置。转盘才能转动

    是转盘上面的机构卡了噢,卡了不及时报警,但是PLC还在发脉冲呀,发完脉冲我就给信号进行下一个动作了
    先有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既然没走到指定位置,程序后续动作还能继续进行?那就是你的程序逻辑有问题了

    我就是来问这个没走到指定位置的问题的它不及时报警但是PLC还在发脉冲,在它报警之前脉冲已经发完了,所以就下一步啦
    先有鸡

楼主:
    感谢大佬们回帖,我的问题是转盘卡住之后不及时报警,PLC发完脉冲之后还没报警,但是转盘已经不走了,是其它机构撞的它。不是转盘撞其它轴跟气缸。
    先有鸡

楼主:
    它卡住是因为它上面的模具有问题,偶尔会发生这种情况
    先有鸡

网友F:
    不管谁撞谁,程序互锁一定写好。
    不能说PLC脉冲发完就万事大吉,其它工站就噼里啪啦往上怼。
    就像现在出现的圆盘有到位。
    圆盘增加到位检测
    可以增加在圆盘上,也可能从伺服驱动里取到位信号。
    报警是一回事,到位信号是另外一回事。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xlz123)
  •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G:
    伺服STO功能了解一下
  • 下载积分:+2(xlz123)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H:
如果是希望伺服尽早报警那么要调整伺服内部的误差范围,把这个值缩小,但是同时要考量伺服的刚性值(不同的伺服叫法不一样),太小的脉冲数误差范围应用在刚度很低的系统上很容易勿报警的,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更好的跟随性能,PLC脉冲发出来伺服马上就能跟得上,一旦堵转伺服自己的脉冲数和命令脉冲误差过大马上报警,但是这个也是受机械限制的,毕竟伺服是和机械强耦合的,机械那端太软真跟不上也没办法.

你这个报警时间长,估计就是误差范围太大,但是脉冲速率比较低,等伺服内部的误差计数值达到报警的范围都要很久.

所以还是建议把扭矩限制打开(LS说的STO是一样的),真的卡住了就直接别转了,然后给TLC信号给PLC去处理.但是完整的应用也很麻烦的,根据不同的伺服可能还需要做误差脉冲清楚之类之类的操作,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 下载积分:+2(xlz123)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希望伺服尽早报警那么要调整伺服内部的误差范围,把这个值缩小,但是同时要考量伺服的刚性值(不同的伺服叫法不一样),太小的脉冲数误差范围应用在刚度很低的系统上很容易勿报警的,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更好的跟随性能,PLC脉冲发出来伺服马上就能跟得上,一旦堵转伺服自己的脉冲数和命令脉冲误差过大马上报警,但是这个也是受机械限制的,毕竟伺服是和机械强耦合的,机械那端太软真跟不上也没办法.

    你这个报警时间长,估计就是误差范围太大,但是脉冲速率比较低,等伺服内部的误差计数值达到报警的范围都要很久.

    所以还是建议把扭矩限制打开(LS说的STO是一样的),真的卡住了就直接别转了,然后给TLC信号给PLC去处理.但是完整的应用也很麻烦的,根据不同的伺服可能还需要做误差脉冲清楚之类之类的操作,还是多看看手册吧.

    好的   谢谢,我先按10楼的加个到位检测吧
    先有鸡

网友I:
    接一个伺服位置到达信号

网友J:
    楼主,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机构干涉卡主了,伺服过个两三秒才报警,打电话给伺服厂家,说是要我调一下刚性,我自己考虑了一下,还是加光电检测,脉冲达到工作位,光电未感应到就报警。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K:
    路过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L:
    实际上这种问题步进马达遇到得最多,最明显的就是,步进马达不转了,或者卡住了,不报警,然后下一动作又继续执行。四月份修口罩机就用到过。打耳带时,180°转动没到位,压耳带的气缸直接压下来。原因是,180°旋转的感应器(Omron)又点松了,导致位置无法检测出来。伺服马达也是差不多。参数要设置得好,马达有能跟得上。受到一些阻力,控制器报警。尤其是关键部位的零件,有时外加一个感应器也是不错的保护。

网友M:
    争论的估计不清楚PLC与伺服这两个是个开环系统

网友N:
    做闭环控制,PLC发脉冲  伺服有没有转那么多   做个比较

网友L:
    一般的控制很少用闭环,半闭环的都少。

网友O:
    应该有一个过载的参数的吧,调整的灵敏一点过载了立马报警

网友P:
    你说的这种我也遇到过,在很久以前,我控制脉冲型伺服只检测一个伺服的报警信号,在一个项目上发现有和你描述的一样的情况,甚至更有这种情况:PLC指令都运行完了,伺服还要延迟一点才旋转。曾经我在和供应商沟通时把这种情况反馈给供应商,他们表示不可思议,说不可能,还叫我重现。现在我控制时会引入一个伺服输出的定位完成型号,并且会设定一下这两个参数:转矩限制参数与位置偏差过大设定。
  • 下载积分:+3(xlz123) 真诚感谢!

网友Q:
    可以通过几个方法:
    一、圆盘到位检测,8421码判断法
    二、程序互锁条件
    三、伺服阀脉冲基本是半闭环模式,不是全闭环模式,
    可以把伺服控制器的A B相 接到PLC,高速计数=》计算圆盘走的位置或角度,与实际发的脉冲是否一致!!
  • 下载积分:+3(xlz123) 真诚感谢!
  •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R:
那就取伺服定位完成信号
努力学习

网友S:
你的所有位置应该有到位的传感器来确认是否到位!

网友T:
扭矩调小点   就可以报警了

网友U:
加感应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