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欧姆龙NJ全局变量的任务间互斥控制功能

楼主(2020-11-18):
求大神指教,欧姆龙NJ全局变量的任务间互斥控制功能是如何使用的,即如何进行任务间排他控制的设定。

网友A:
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是摆设,没必要花时间研究。就是防止多重输出用的。

网友B(2021-01-03):
从NX1P2 PLC内读取程序时提示控制器内没有pou程序源?怎么回事啊,请教!

网友C(2021-02-21):
这个是写入程序时勾选了不传送源程序,PLC控制里内部只有源代码编译后的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没有源程序,这个源程序得找原作者才有
引用 网友B:
从NX1P2 PLC内读取程序时提示控制器内没有pou程序源?怎么回事啊,请教!
下载积分:+1(sqpfang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