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IF #Rest = TRUE THEN
    #AlarmWord := 0;
END_IF;

#AlarmWord.%X0  := #X0;
#AlarmWord.%X1  := #X1;
#AlarmWord.%X2  := #X2;
#AlarmWord.%X3  := #X3;
#AlarmWord.%X4  := #X4;
#AlarmWord.%X5  := #X5;
#AlarmWord.%X6  := #X6;
#AlarmWord.%X7  := #X7;
#AlarmWord.%X8  := #X8;
#AlarmWord.%X9  := #X9;
#AlarmWord.%X10 := #X10;
#AlarmWord.%X11 := #X11;
#AlarmWord.%X12 := #X12;
#AlarmWord.%X13 := #X13;
#AlarmWord.%X14 := #X14;
#AlarmWord.%X15 := #X15;

IF #AlarmWord<>0 THEN
    #Flt := TRUE;
ELSE
    #Flt := FALSE;
END_IF;

楼主:
前辈做的也不大懂含义

网友A:
用Struct数据类型

网友B:
引用楼主15779846590于2020-11-18 11:42发表的 博图做报警用的,只能添加15个就是添加不了更多。 :
IF #Rest = TRUE THEN
????#AlarmWord := 0;
END_IF;

#AlarmWord.%X0??:= #X0;

字只有16位

网友A:
哦 你只想用一个字里面的啊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2021-01-15):
你的数据格式用错了

网友D:
在添加几个字啊

网友E:
第一个图后边是你复制粘贴的吧,X0用起来,其他删掉

网友F:
因为一个字只有16位,哪来的16,17,18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Struct数据类型

你这个是变量了吧,就不叫寻字的位地址

网友G(2021-03-25):
一个字两个byte,一个byte 8位,对8的倍数敏感点小兄弟

网友H(2021-12-10):
1*8=8 2*8=16 要不找几个兄弟帮忙

网友I(2022-01-18):
要双字才能有32位 我的报警 是32个位 分别赋值给2个单字 我用的HMI TP700 报警只支持单字

网友J:
报警我只用V区做,就几个泵没那么复杂

网友K:
在变量中建立一个array[1..500]of bool;
用这种方式随便建立;然后用for循环判断报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