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这程序哪里不对了, 现在这个程序试了一下一直往一个方向走,反方向的不起作用

网友A:
先看接线吧,观察方向的灯是否有变化

网友B:
单双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接线吧,观察方向的灯是否有变化

没变化只有一个方向的一直亮,反方向的没有

网友C:
先手动正反转程序……看一下

网友D:
这个程序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双脉冲

现在只走下面负数那一路,, 怎么改变方向让他正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手动正反转程序……看一下

现在脉冲走完RP灯一直亮着。

网友E:
1.確認1PG的程序無誤且接線正確  確認脈衝型式(CW.CCW 或 PLUSE SIGN)?

2.觀察1PG的脈衝燈號(FP. RP) 是否正確?

3.確認伺服驅動器的輸入型式使否與1PG一致?

楼主:
这样写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运行了一段时间没问题, 但是不清除这样写的程序以后会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学习了

别学了

40分钟步进驱动模块报警一次,,换个驱动模块也是一样。
但是1PG模块没有ERR报警也没有故障信息,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程序不行

    求大侠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