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三菱Q系列SM和SD辅助继电器和寄存器的继电器都代表什么意思?比如SM400,SM413等

网友A:
SM400=M8000=SM0.0=25313=M1000=F10
413好像是1秒脉冲吧 M8013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小侯

网友B:
可以用範本輸入註解
  • 下载积分:+1(危险的鸡腿)
  • 下载积分:+3(暴走的绵羊) 若不是大侠指点,至今还 ..

网友C:
    手册去找一下不就有了吗,还是说你没有手册,Q系列的话去官网上下或是在GX-works2的帮助文档里看(这要看版本,有些版本我印象中只有3U的,有些版本只有Q跟L的),iQ-F系列的话可以用GX-works3带帮助手册,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还有就是Q系列的SM跟iQ-F系列的好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