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8):
各位大师:
               本人现在手头上有一个项目,是利用视觉来实现十个工位的自动点胶功能。这个设备的工艺要求如下:操作工手动将产品放在10个工位中的任意一个上,当系统检测到任意工位有产品放入时,伺服机构便移动到这个工位进行点胶。由于点胶机的胶筒里的胶水要经常添加,所以当操作工将胶筒取下灌满胶后再装回去时,就会使原本已经校正好了的点胶位置产生偏移,所以需要利用视觉来校正胶筒的偏移,使点胶机点在产品上的胶的位置一致。

              小弟现在纠结的是:(1)视觉怎样才能同时识别10个工位上的偏移?(2)一般的国产视觉能够满足着中国应用场合吗?(3)帮忙推荐几个国产视觉品牌(4)视觉在这个项目中应用的原理具体是怎样的?(5)国产视觉大概多少钱一套?(6)视觉发出来的信号是模拟量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

网友A:
有识别位置功能的视觉的,拍完之后获取每个点的位置就好了,你这种需要获取坐标的只能走通讯。
  • 下载积分:+1(zhou1985) 谢谢指教,你的建议使我 ..

网友B:
    1、操作工是手动上料,建议直接用机械定位,销钉之类,并用光电传感器检测是否有产品,这样不会有产品这边的偏移,前提是产品比较单一或较少切换品种,从工艺方面想办法,如果一定要用视觉,你要实现10个产品的同时视觉识别,需要考虑相机视野和精度是否能达到,效果不一定理想。最好是点胶头带着相机移动到每个工位进行两点Mark的识别,对点胶头的偏移也可以试点后识别偏差进行纠偏。
    2、国产的如大华、海康、OPT的相机都可以用。
    3、你这个视觉只是一个特征点的识别和距离的换算(视觉里像素代表实际多少距离),用一般的智能相机都能直接实现,国产的价格具体不清楚,你可以直接咨询下,
    4.涉及到坐标数据传输,你要根据相机的通讯要求选择合适的PLC之类。
  • 下载积分:+3(zhou1985) 真诚感谢!你细心的解答 ..

网友C:
    PLC三菱的话选Q系列,可以带通讯扩展
  • 下载积分:+1(zhou1985) 真诚感谢!
  •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网友D:
    (1)视觉怎样才能同时识别10个工位上的偏移?回答:个人建议只做一个标定原点,在换胶后,进行一次自动原点标定,然后根据换胶后的原点偏移进行补偿,这样相机可以固定一个位置安装,比较省事,如果确实有需要识别10个工位的,就把相机安装到伺服机构上面。
    (2)一般的国产视觉能够满足着中国应用场合吗?回答:如果对于精度要求不是太高,产品及环境不是太复杂,是没有问题的。
    (3)帮忙推荐几个国产视觉品牌 回答:不知道你要的是相机品牌,还是视觉软件,
    4)视觉在这个项目中应用的原理具体是怎样的?回答:识别某个坐标点,计算其与原来的偏差,进行补偿纠正;
    (5)国产视觉大概多少钱一套?回答:看厂家,一般2、3万,具体以实际厂家报价为准;
    (6)视觉发出来的信号是模拟量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回答:一般都是带通讯+开关量信号,有特殊需要的,可以订制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视觉怎样才能同时识别10个工位上的偏移?回答:个人建议只做一个标定原点,在换胶后,进行一次自动原点标定,然后根据换胶后的原点偏移进行补偿,这样相机可以固定一个位置安装,比较省事,如果确实有需要识别10个工位的,就把相机安装到伺服机构上面。
    (2)一般的国产视觉能够满足着中国应用场合吗?回答:如果对于精度要求不是太高,产品及环境不是太复杂,是没有问题的。
    (3)帮忙推荐几个国产视觉品牌 回答:不知道你要的是相机品牌,还是视觉软件,
    4)视觉在这个项目中应用的原理具体是怎样的?回答:识别某个坐标点,计算其与原来的偏差,进行补偿纠正;
    (5)国产视觉大概多少钱一套?回答:看厂家,一般2、3万,具体以实际厂家报价为准;

    我原来一直以为视觉用的相机与软件需要用配套的才行。我现在向你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我选用国产大华、海康的视觉相机,价格在2、3万内是包含相机所有的硬件在内和视觉软件在内的价格吗?
    (2)如果我选用大华的视觉相机,但是又选用海康的视觉软件,这样可以吗?
    (3)个人建议只做一个标定原点,在换胶后,进行一次自动原点标定,然后根据换胶后的原点偏移进行补偿,这样相机可以固定一个位置安装,比较省事。
            对于你的这个建议相当好!我一直想的方案就是像你说的这样,这样设计的话,既稳妥可行,又省事,关键是系统在设计上应该会简单一些,而且,我们的这个点胶机最大的偏移点就在胶筒拆下来重新灌胶后再重装回去时。但是,我们这边还有人提出说要检测10个工位,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工位上产品点胶的一致性,如果如他们所言,那么就只能将相机安装在水平方向上的伺服机构上了,如果是这个方案,那么我是不是需要进行每个工位的最佳位置标定,然后再通过与每个工位实际放的产品产生的偏差进行比对,最后进行偏移工位的偏移补偿?
    (4)能帮忙推荐几款操作简单点的视觉软件吗?

网友E:
    国内有很多做视觉方面,软硬件集成的,比如深圳昂纳,东莞泰捷力。。。具体可以百度一下,价格看你   的要求和精度了,国外的我用过基恩士,欧姆龙,国外的功能比较复杂,而且价格比较高,当然,如果你们有能力做集成,也可以自己买镜头回来,自己做控制软件。。。

网友F:
    这个视觉比较简单  视觉抓拍偏移量。每个工位的点要plc进行补正运算。plc的程序量比较大,做过这样的点胶机是8工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一直以为视觉用的相机与软件需要用配套的才行。我现在向你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如果我选用国产大华、海康的视觉相机,价格在2、3万内是包含相机所有的硬件在内和视觉软件在内的价格吗?
    (2)如果我选用大华的视觉相机,但是又选用海康的视觉软件,这样可以吗?
    (3)个人建议只做一个标定原点,在换胶后,进行一次自动原点标定,然后根据换胶后的原点偏移进行补偿,这样相机可以固定一个位置安装,比较省事。

    (1)如果我选用国产大华、海康的视觉相机,价格在2、3万内是包含相机所有的硬件在内和视觉软件在内的价格吗?
            回答:这个价格可以包含硬件,国产的摄像头不贵,但是具体的价格还是以厂家的报价为准。
    (2)如果我选用大华的视觉相机,但是又选用海康的视觉软件,这样可以吗?
            回答:就看你选择的视觉软件支持不支持第三方的相机,比如说很多第三方开发的视觉软件基于HALCON,像这种
    只需要把摄像头驱动好后,就可以直接选择相机了,这种就可以兼容比较多的相机厂家,还有康耐视visionpro等视觉软件
    对相机支持这块就多一点。目前讨论的是PC+相机+视觉软件实现视觉定位的方案,另一个方案就是使用智能相机,比如
    康耐视、基恩士等品牌的智能相机,这种运行时可以不需要额外的PC还有视觉软件,操作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
    (3)回答:是的,如果需要保证到每个工位都是比较理想效果,就需要在每个工位上直接识别产品的定位就可以了,
    原来我建议只做一个标定原点的前提是:
    1、产品的定位夹具定位稳定;
    2、伺服机构间隙小,稳定、重复精度;
    3、产品放置时保证一致性;
    4、定位要求精度不是非常精确情况;
    (4)能帮忙推荐几款操作简单点的视觉软件吗?
    回答:视觉软件这块我只用过康耐视visionpro、HALCON(需要二次开发,新手不建议),其它的都是接触智能相机这块,
    我接触过的康耐视跟基恩士的智能相机,我感觉操作简单,特别是基恩士的。海康威视的前几个月有项目接触了一下,他们主要
    还是卖相机 ,视觉系统这块好像还是由他们合作的第三方系统集成商来负责。视觉软件这块你参考一下其它的网友,我用的不多。
  • 下载积分:+3(zhou1985) 热心助人!

网友G:
    基恩士的东西贵是贵一些,质量确实是好,影像,plc,激光类。扫描器。我们这里用得很多,读码识别率是最牛逼的。现在大族激光有的影像系统用欧姆龙的,大族激光的软件做得很一般。售后服务水平也一般。点胶机我们这里用的。买相机自己制作控制软件,相机的功能是读物料上的二维码。接着找基准点。对位把零件贴上去。点胶的上一工序点。拍照识别。然后分别点九个或七个货。控制盒用的是武藏的。效率比武藏的机高,但是uph还是有点紧张。用相机的好处。可以检查拍照的图片。QA追溯检查。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