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9):
想询问Works3 使用上的观念与Works2有哪些地方不一样,是否有Work3 使用的手册或教程

下图 Works3 Erro 该如何排除

网友A:
Works3是5UPLC编程软Works2是3U及以下型号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rks3是5UPLC编程软Works2是3U及以下型号编程软件

这个我知道,我是指说 操作或设定上差异好像比较大一点,这方面有没有前辈了解这两个差异

网友B:
自己去体会,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出来的。
WORKS3是偏向于可视化组态的,类似于西门子的概念的。
  • 下载积分:+1(胡胡胡)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网友C:
    你写的这个很明显是那个标签量不对啊,datard变量应该是TIME类型吧,是不是对应的变量类型错了
    光阴2021

网友D:
    这段程序不知道到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下面图告诉你怎么改变你用的标签类型,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选择正确的类型就不会报错。
    无风不起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程序不知道到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下面图告诉你怎么改变你用的标签类型,根据你自己的需要选择正确的类型就不会报错。

    所以在work3 在暂存器的部分可以制定名称?

网友E(2021-02-11):
    Gx works3  fx3u不知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F:
    你要用WORKS 3  打开低版本的PLC内的程序,它会自动跳转到works2  ,你不装2,3就无法打开 。
    你打开2 新建程序会发现有些高端的PLC类型没有,只能打开3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