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9):
三菱的
CClink IE Fied

CClink IE Control

差别在哪??

近期又出了一个TSN,又差别在哪??

三菱这套搞得好乱

楼主:
引用楼主yoyo2001426于2020-11-19 17:01发表的 CC-linkIE 的分别 :
三菱的
CClink IE Fied

CClink IE Control

Fied 是使用 RJ45

Control 是使用 光纤

是这样区分吗 还有其他的不同吗

网友A:
CC-LINK不都是网线么?协议不一样而已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LINK不都是网线么?协议不一样而已诺。。。

我看QJ71GP21-SX 接头为 LC 光纤
而QJ71GF11-T2  接头为 RJ45 乙太网路

协议不一样????可以再详细说明吗? 还是使用上根本没差

网友B:
CC-LINK基于485,比较成功!

CCLINK-IE 基于网线,最开始分两种:
1)  CClink IE Fied      现场网络,有很多远程模块,一般型号是NZ开头
2)  CClink IE Control  控制网络,这个我不太了解,感觉有点象主站和从站之间通讯

后来因为推广不太成功,于是有些人想办法,推出来一种简单版的,Q03UDVCPU  FX5U  MR-JE-C 这些都自这种简易的
完整名称是  CClink IE Fied  Basic  , 是    CClink IE Fied  的简易版。也有一些远程IO模块,但实际用的较少。
CClink IE Fied  、  CClink IE Fied  Basic  、CClink IE Control  都是基于网线的。

现在光纤开始流行了,速度快,稳定好。TSN就是在光纤基础上开发的第三代CC-LINK。

基本上各家网络都有这三代,串口第一代(485/232),网口第二代,光纤第三代。
CC-Link 第一代是很成功的,但第二代和第三代给搞瞎了。估计还是开发人员的定位不准确导致的。
MODBUS-RTU 第一代  MODBUS-TCP 第二代比较成功,还有profibus第一代   profinet第二代也比较成功。

其实这和取名字也有很大关系,三菱后面出的网络叫起来太不顺口了。产品结构也比较混乱。应该IE就只有一种,全部通用。
  • 下载积分:+1(剪云者)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青桔、)
  • 下载积分:+2(rafael) 大神啊,学习了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那QJ71E71 连接HUB之后也可以达到 CClink IE Fied相同的效果

    QJ71E71 = QJ71GF11-T2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QJ71E71 连接HUB之后也可以达到 CClink IE Fied相同的效果

    QJ71E71 = QJ71GF11-T2

    可以这样理解?

    QJ71E71应该不是实时通讯,不能算是现场总线

网友D:
    IEF是现场层的总线,所以所做的事情和CCLINK差不多,只不过底层从485变成了网线,所以也可以和CCLINK一样作PLC之间的通讯。IEC是控制层的总线,主要用来作PLC之间的通讯,Q上面是用光纤通讯,到了R以太网模块和EN型号CPU可以配置成
    IEC因此也可以用网线通讯。IEF Basic也属于现场层,可以理解为丐版IEF,也可以用于远程IO,运动控制通讯,但是却不能作PLC之间的通讯,这是由于IEF Basic是基于tcp/ip的,也就是说,和我们平常写的socket通讯差不多,然而协议开销太大了,可能官方认为这样通讯毫无意义吧,完全可以用简单CPU通讯和socket通讯取代。最近新出的TSN,主要是为了打通现场层,控制层,集成IEF,IEC的功能,不用一个现场搞几样总线,介质同样是以太网。其实TSN是以太网中的技术,主要目标是打通信息层和控制层,各个总线都在推出支持TSN的总线。

网友E:
    围观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F:
    很乱的三菱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