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9):
各位大佬,FX3U使用自带的422编程口,TK6071IQ设置如图所示,为什么屏幕和PLC通信不上了。拜托大家了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楼主:
各位大佬,辛苦给看看,我是什么地方设置错误了吗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A:
你在触摸屏中选择错误了。应该是选择COM1,这个才支持RS232。COM2是RS485通讯的

网友B:
这设置没任何问题,默认的即可,通讯电缆怎么接线搜一下这工控家园

楼主:
电缆也是买的成品电缆,两根都不能连接上,我都崩溃了。在线模拟的时候没有问题。重新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也不行。给威纶客服打电话,最后的结果让我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触摸屏的串口是不是正常的。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C:
设置上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上有问题。

检查一下线缆通不通,通的话,再检查接口。
真诚感谢!今天我再试试。不行的话我就从别的机器上拆一块屏幕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上没有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上有问题。
[attachment=249803]
检查一下线缆通不通,通的话,再检查接口。

检查了,就是买的成品电缆不行。重新买了一根。立马就正常通信了。谢谢大家了。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D:
自己学会测量通讯线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学会测量通讯线

嗯嗯,谁能想象两根成品电缆都有问题呢,从两个供应商拿的货。是我大意了。
淘宝 https://shop128830536.taobao.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谁能想象两根成品电缆都有问题呢,从两个供应商拿的货。是我大意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