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20):
大家好,现在有1电阻尺,量程0-1250mm  模拟量4-20ma输入到台达ES2模拟量模块。
模拟量模块更改CHI通道输入模式为4-20ma,其它未做修改。
D410为模拟量转换后的数字量。0-32000  。D450放大1000倍暂存。
电阻尺反向安装,D453为转换后数字量的逆序值。D510为一个系数值。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最高位置时触摸屏显示值大于实际测量值,而在最低位置时触摸屏显示值却小于实际测量值。

网友A:
要做校准的,几乎所有的非数字型传感器拿到手都需要做一次校准,把0点和满量程对应的物理量记录下来,而不是直接用理论计算值,也就是你这个的D510咋来的,而且你这个看起来只有一个比例调节,是不够的,起码要再调整一下零点。

极端情况下用二次曲线甚至分段线性化才能保障一个传感器的绝对重复精度

还有就是电阻式电子尺最好只用中间的一部分,两头线性度都是不太好的,除非行程不够否则不要用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校准的,几乎所有的非数字型传感器拿到手都需要做一次校准,把0点和满量程对应的物理量记录下来,而不是直接用理论计算值,也就是你这个的D510咋来的,而且你这个看起来只有一个比例调节,是不够的,起码要再调整一下零点。

    极端情况下用二次曲线甚至分段线性化才能保障一个传感器的绝对重复精度

    还有就是电阻式电子尺最好只用中间的一部分,两头线性度都是不太好的,除非行程不够否则不要用

    感谢您的回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二次曲线甚至分段线性化才能保障一个传感器的绝对重复精度,
    这个如何来做?最终的精度可能不需要很精确,±5mm范围都是允许的。

网友B:
    你这关系式的比例都不对,32000时是1250MM,但6400是就不是250MM了。